笔记本无线网卡的天线的线子可以接不

楼主(2013-04-27):
手里有个机器,上半部分摔坏了,屏线和无线网卡的线都断了,无线网卡的线里面感觉像是塑料的,能接起来不?

网友:
信号可能会削弱一些吧

网友:
能接的啊 我接过

网友:
想办法接好 就可以 呢?

网友A:
可以的,把外面的刮开,焊里面的线。

网友:
直接换根线不就完了

网友:
可以接的,如果不行直接换线

网友:
好像就是两芯同轴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把外面的刮开,焊里面的线。

我的线里面是透明的塑料线,可以接么

网友:
可以接的 你就是不接也能用 信号差点而已

网友:
不接的话 信号会差 好多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