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集成一长两短

楼主(2013-04-27):
同行送来一个hpv3000的intel的笔记本,应该是一长两短,一般全是显卡的问题,电流跑到0。5安左右就不动了,我换过 内存了还是这样的问题。按了一下北桥,还是这样的问题。而且触摸板上的红灯和蓝灯一直在交替闪烁,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什么坏了呢。像这样的北桥,不太好重新植珠。我愁呢!!!确定是显卡问题吗?求救!!!!!

网友:
1长2短基本就是显卡  你这个是amd   还是inter的

网友:
amd的先弄6150   inter你可以加焊北桥  用点焊油推一下

网友:
就是先加焊北桥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这个应该是6150吧,直接加焊吧

网友A:
是集显不,就是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集显不,就是北桥问题

集成的显卡

网友:
这种北桥 手按一般没效果

网友:
d电流到0.5  应该不好修吧。感觉还没有到显卡呢

网友:
楼主好好查一下内存的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0.5好像没到显卡。不过这种机子有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