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6G怪问题

楼主(2013-04-27):
我已经换了4个330的电容了,开机20分钟就死机了,请问师父是什么问题??

网友:
确定一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看看有没有别的方面可能导致死机的 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看看其它地方有没有问题,再看看CPU温度高不高、

网友:
注意下温度   测下硬盘  不一定有NEC电容就是电容问题

网友:
4736这个机器除了这个电容问题还有一个是铜管比较容易坏,你20多分钟就自动关机的话可能是铜管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装XP听音乐会卡顿,哒哒声后自动重启,需要到官方下载声卡驱动的补丁。

网友:
这个散入铜管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