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45-DS3L显示后二秒黑屏

楼主(2013-04-27):
正常跑码到33屏幕亮了就黑,主板还在工作。有时候不过内存,换了新内存故障依旧!

网友:
什么板子?有没有独显?

网友:
先确定所有电压正常,压着桥和U座子开机试下,不行刷BIOS   拆网卡 声卡 串口IC等外设

网友:
还要牛BBB,拆完还用修啊?

网友:
同志 搞北桥吧

网友:
找到原因了,是北桥虚焊。可惜被我用BGA加焊加挂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