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

楼主(2013-04-27):
今天接到一块联想主板,他说开不了机,我就换个电源试呢下还是不行,接着我 量呢 电压都正常,还是不行,本人新手,请大师们指点指点???万分感激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不好说了,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啊。

网友:
开机电源,cpu风扇是否正常转动。换个内存试一下

网友:
主板都没通电,CPU没转

网友A:
你就不能说明白一点?

网友:
主板不通电,换 呢电源还是不通电?量上面的电压都 正常?

网友:
台机你得看一下,你的开机电路是什么方式的。。如果是IO形式,你看你的IO有跳变没有~

网友:
重点查IO 及SB工作条件

网友:
放过呢,还是不行

网友:
台式机BIOS 也挂得也很厉害,可以试试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能说明白一点?

主板不能触发 电压正常5V都有IO换过 南桥换过 32.768也换过

网友:
是不触发吧。依上电时序查,是哪个代工的呀。

网友:
什么对没说 指导个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