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速进 NFORCE6M-A V 3.0

楼主(2013-04-27):
如题  0C C1 C3停顿2秒24 25然后自动复位循环跑马。求解,,,NV桥加焊 刷bios无果   问题应该就出现在CPU座子上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问题出I/O周边吧,拆外设,比如串口,换I/O

网友:
精英的单桥板子吧,老板子了以前我们叫它NF6,这种主板很多是桥芯片的问题,加焊没用换桥才行.....

网友:
恩 谢谢,是单桥的,NF6   加焊桥 u座子 过了  无果   i/o换过了  网卡拆了  板子拿到手是可以点亮的,以为板子没事.然后装个系统 克隆完成重启后就出现代码循环了,然后摸了下网卡发烫,.然后拆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出I/O周边吧,拆外设,比如串口,换I/O

恩 谢谢,是单桥的,NF6   加焊桥 u座子 过了  无果   i/o换过了  网卡拆了  板子拿到手是可以点亮的,以为板子没事.然后装个系统 克隆完成重启后就出现代码循环了,然后摸了下网卡发烫,.然后拆了也不行.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43210

网友:
各位辛苦了  确实是bios问题。我在这里下载了2个bios还不行,我到官网下载了个bios、 可以显示。但进bos设置后保存然后就不过内存了 ,一直0C C1重复

网友:
求解,学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