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70主板奇怪问题貌似V星的通病

楼主(2013-04-27):
客户拿一块V星的770T-C35(MS-7388 VER:3.2)来修说是多点几次就不亮了,我测试了下还真是这样,开始上内存能跑过去查显卡也能亮,但是多开几次就不行了,跑D0、放电清BIOS之后又可以点亮了,但是多开几次又是一样了,电压什么的都正常,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以前也遇到过V星的板子有类似的问题,貌似是V星的通病,但是无从下手,各位师傅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修好的吗?

网友:
先刷BIOS看看吧

网友: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吧,能点亮啊

网友:
刷BIOS,加焊南桥。。。。。。。。

网友:
这种东西都是不好修的啊,,,我也遇见过,哎,这种东西我修了都不要钱了,直接还给客户,因为不能确保以后无事情呀,你要是真的 要干,就刷一下BIOS试一下,找一下比较老的,还是不行,南桥加焊。

网友:
770的板?  AMD的芯片组吗?  建议刷BIOS或者加焊北桥!!

网友:
这种主板一般南桥问题多,建议加焊试一下。

网友:
清一下BIOS就正常,多开几次就不正常了,可能和BIOS有关,再看看32.768晶振工作是不是正常

网友(2013-05-30):
我这边的网吧也是同样的问题,各位可以看我发的这个悬赏贴: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18239
应该和楼主的故障一样。至今还没找到根本原因。顺便说一下,这个板子我有两块换了全新的IO,故障依旧!因为后来忙,结果发的帖子被封贴了,也没法回复。短接下灰线可以使不跑码的板子100%跑码,我觉得是一个突破的方向,但不知怎么着手。板子型号为MS-7388 V1.0或V3.1,K9A2 NEO
期待修好过的高手给个答案吧~~~

网友:
这个板子我南桥、北桥都焊过,甚至重做过,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懂时序,我想应该能修出来的吧,在它有复位不跑码的时候量量到底卡在哪里了,揪出问题元件。可惜该板时序不知是什么样的,图纸上也不明所以,如果有人指导下该板时序怎么看,也许能找到问题的所在。期望高手直接告诉哪里坏了大概不现实,一是技术保密,二是也许坏的地方不一样。就像我的跟帖里有人就是换IO就好了,但我换了就不行。不同板子区别对待吧,毕竟时序里要经过的步骤太多了。

网友:
等待大家的答复

网友:
声卡会不会引起啊,我记得老师提过D0,搞BIOS,SB,HD Audio

网友:
会不会是声卡引起啊,我记得老师提过D0,搞BIOS,SB,HD Au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