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cx4300打印错位

楼主(2013-04-27):
打印机最近复印打印都错位是怎么回事啊。图像文字都是这样,比如说(二)字,他可能打成(-_)就是上下不对称了。

网友:
机械  缺油了

网友:
喷墨话就是导轨

网友:
你把激光器那个菱镜清洁 看看 或者你在打印一半的时候打开机器看看显影成线正常的话你就要考虑到定影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