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V450加电不显

楼主(2013-04-27):
联想V450开机不显,电流到1。3左右,按经验,测试各电压正常,怀疑显卡问题,加焊后,故障一样,难道没焊好?直接打掉重新植锡,通电故障还是一样,奇怪了,上网查帖子,有一个故障好几个人遇到过,就是USB口数据线有一根对地短路,现象和我遇到的一样,赶紧测试U口,并列的两个口没问题,单口的测试果然一个数据线对地是短路的,仔细看,U口变形了,估计是客户插坏的,上图片 JP19,更换后开机,烦人的LOGO终于出来了,大家借鉴下,遇到同样的问题先检查下这个U口,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搞维修这东西就是要细心。

网友:
是  通病吧

网友:
嗯!跟G450一样是个通病啊!

网友:
这不是通病,以后要仔细检查

网友:
看来修板还要细心,先看看主板的接口什么的在维修。

网友:
所以维修的细心,得问客户,机器有没有其他地方坏的,修机之前先检查外设的接口,简单的扫秒一下,万用表确认一下,不走寻常路

网友:
恩 要细心的 我也走了 很多弯路

网友:
碰到过这种情况,Y430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搞了好久才发现这部题,走了好多路呀,植球都植眼花了

网友:
这个貌似很多这样的例子,心细才好

网友:
呵呵 少值球 多分析   没事多看看

网友:
我一般都会先观察一下 接口之类的

网友:
V450和G450都一样 USB口爱坏,针对地就加电不显, 修了4台G450,2台V450

网友:
是通病,G450也一样,右侧USB容易坏

网友:
以前遇到USB口数据线短路是卡LOGO死机了

网友:
修之前 先检查一下板子的外观 是基本啊

网友:
今天客户又把机器拿来,说又不显示了,这次直接观看USB口,果然发现又让客户给插断了,问客户,客户还不承认,告诉客户,U口直接去掉,以后别用了,打发完事。附上原机独显BIOS LENOVO-0BCN62WW V450

网友(2016-05-27):
刚好遇到一台,还没开始搞就看见楼主的帖子了,哇咔咔少走了多少弯路啊,直接不拆机就搞定了,可惜只收了80块钱

网友:
USB口短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