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防止金山毒霸修改主页

楼主(2013-04-27):
怎么防止金山毒霸修改主页

说起国内的杀毒软件,我还是比较喜欢金山毒霸的,尤其是新版的毒霸2013悟空版,下载地址:jinshanduba.org.cn 只是它每次升级之后,都会给出个提示:毒霸升级到最新版本。我一点确定,就会把我浏览器的主页给修改了。

我也知道,只要把【安全上网,添加桌面快捷图标】选项取消勾选就可以防止新毒霸修改主页了。但是每次都来点击,每天都要下载升级,也很麻烦的,有什么方法可以一劳永逸防止金山毒霸修改主页呢?

如上图所示,在金山毒霸综合设置里的基本设置里,有升级选项区域,【升级完成后,通知我】,将这个选项取消,金山毒霸升级之后就不会再通知我们了。也就防止金山毒霸修改主页了。再也不会出现下载升级成最新版本通知,也就不怕因为误点而修改主页了哇。

原文出自:jinshanduba.org.cn/xindubawukong/xiugaizhuye.html

网友:
我从来不用金山

网友:
在金山毒霸锁定IE里解锁再输入自己要的网页就是!

网友:
可以考虑采用3楼的办法处理的。

网友:
从来不用金山.

网友:
安装360安全卫士。

网友:
可以在这里设置啊

网友(2013-06-11):
锁定IE主页啊

网友(2013-07-26):
锁定主页,或则卸载毒霸

网友:
貌似修改注册表可以防止修改首页,不过现在的安全软件改首页比流氓软件还流氓

网友:
那你就换个杀软嘛,优秀杀毒软件多了,何必只选一个,我就用红伞

网友:
安装不要狂点确定,应先看每步有什么,你就会看见有一个设置首页的选项,或是附加什么(浏览器)一般默认打勾所以一定要把勾去掉

网友(2013-10-06):
          一直都不自动升级

网友:
不设置就可以了啊

网友:
觉得金山扫描时的系统修复选项比红伞多一点,有时候金山不必扫描结束问题就搞定.

网友:
金山的可以自由选择,并没有强制你使用锁定功能

网友:
用的着这么麻烦吗,自己用金山锁定一个主页就行了

网友:
找个比他还流氓的软件,把它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