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液晶屏,色彩失真、画面响应速度很慢很慢。

楼主(2013-04-27):
17寸液晶屏,色彩失真、画面响应速度很慢很慢,例如移动鼠标时,液晶屏要等很久,才能显示光标。测量屏电路的VGH、VGL、VCC正常.VCOM是5V,会偏低吗?从而引起这种现象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你量的电压即使正常,也不代表真正到达绑定IC的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真心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是屏坏咯硬伤

网友:
VGH电压没到侧边的 TAB或COG上 想办法飞线试试吧

网友:
查一下第三对数据线的电路!

网友:
是不是主机问题?失真是不是显卡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