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ALW 转5VS 求助

楼主(2013-04-27):
如图 ,U10, 5,6,7,8 待机有5V,按开关不出5VS,R229 B+一端有20V电压,另一端没有,拿掉Q20才有
我感觉问题是出在这个Q20,但是我已经换了几个Q20了,还是不行,Q20  G挤有3.3V
这个Q20是干什么的?拿掉有影响吗?

网友A:
楼主的理论不行啊!很显然是susp这个信号有问题撒。。。检查ec发出的susp#信号。。。

网友:
楼上正解 明显是SUSP信号处问题了  拿掉Q20也不会出+5vS的。

网友B:
直接查SUSP信号,Q20作开关功能,你去掉能出5VS就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理论不行啊!很显然是susp这个信号有问题撒。。。检查ec发出的susp#信号。。。

待机SUSP 3.3V不正常吗

网友:
拿掉Q20待机就有5VS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查SUSP信号,Q20作开关功能,你去掉能出5VS就不对了

我感觉是哪里短路了,但是查了好久没查出来

网友A:
那边还有个q16,拿掉q20也出不了啊!检查susp信号为什么是个高电平?正常情况触发后是个低电平就对了。。检查susp转换电路。。。。

网友:
触发前SUSP#信号应该是低电平的,出发后SUSP#变成高电平,从SUSP#反向转化而来的SUSP变成低电平关闭Q20使U10的G级成高电平出5VS同时去掉5VS的电路保护Q16(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边还有个q16,拿掉q20也出不了啊!检查susp信号为什么是个高电平?正常情况触发后是个低电平就对了。。检 ...

我这个主板上面Q16是空着的

网友:
很简单的,沿着信号查呗

网友C:
量U10的123脚对地阻值,感觉是+5VS对地短路,前级置高SUSP信号切断后级供电了
楼主先量+5VS对地阻值,正常的话查SUSP的各转换电路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边还有个q16,拿掉q20也出不了啊!检查susp信号为什么是个高电平?正常情况触发后是个低电平就对了。。检 ...

Q16图纸表示是未装,拿掉了是可以出+5VS的

网友D:
我现在还有个问题,刚才测了一下KB926 116脚,也就是SUSP#,跟这个Q20的G脚SUSP不通,这是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U10的123脚对地阻值,感觉是+5VS对地短路,前级置高SUSP信号切断后级供电了
楼主先量+5VS对地阻值,正常 ...

5VS没有对地短路,对地有500左右

网友:
这个图 只是一部分的   那些sus信号都是从哪来的    喳喳  看正常不  芯片的正常工作条件是供电正常 反馈正常 信号也正常的情况下  才会输出正常的信号和电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还有个问题,刚才测了一下KB926 116脚,也就是SUSP#,跟这个Q20的G脚SUSP不通,这是啥问题

大哥,看清楚。。一个是susp,一个是susp#!为什么要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看清楚。。一个是susp,一个是susp#!为什么要通?

哦,我是小白呢,不好意思

网友:
都说是susp这个信号不正常啦,兄弟。。。你在图纸里面找找是怎么出来的,然后检查一下中间环节出了神马问题撒。。。

网友:
他没有听懂,你们说的是神马,原凉他吧,

网友:
Q20的控制信号有问题,顺着这个信号网上查

网友:
SUSP为高电平,Q20导通,拉低5VS_GATE这个电压

网友:
看到这些,哥不淡定了,根据图纸Q20是个开关管,当G级有低电平有效,B+才能导通U10来产生5VS,拿掉Q20,开机触发下,看Q20G级有没有低电平,如果没有EC没有正常发出,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如果板子没有别的故障,Q20拿掉是可以的,开机OK的,就是不怎么稳定了,祝你好运,呵呵··············

网友:
结果是EC的问题,换了EC  就好了

网友:
Q20是高电平导通后会把B电压给拉低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