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掉了几个零件,噪声极大不知是否和此有关?

楼主(2013-04-27):
(图片)

网友:
请问这几个是什么零件??下面那个声卡是ALC662的

网友:
声卡旁边的是应该是 431   图3应该是晶振吧

网友:
就该是晶振或电容

网友:
声卡芯片那个,应该是7805三端稳压器,

网友:
(这个应该是USB借口)EC8--电解电容参照你到主板红色电解电容 应该是10-16V 多少U就不知道了,声卡哪里看不清楚,哪里应该是三端稳压器7805 。至于那个L*C 冲字母分析 应该是电感

网友:
晶振,三极管,电容

网友A:
一看造型就知道是晶振了哦

网友:
这个板子网卡芯片好像鼓起来了,估计用不久了吧

网友B:
一个是25.0晶振   一个是78L05三端稳压器

网友C:
你可以找这个主板的图片 看看啊

网友:
网卡晶振。

网友:
是滤波 电容

网友D:
建议楼主先分清楚元件是掉了还是厂家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造型就知道是晶振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先分清楚元件是掉了还是厂家没装。

你看下,分明是有个东西,但是掉了,下面板子上面划出来的椭圆形的白色圈圈,明显比这个晶振的瘦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找这个主板的图片 看看啊

是杂牌主板来的,没有第二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25.0晶振   一个是78L05三端稳压器

网友:
把该补的电容补上了,然后焊了个7805上去,主板现在正在正常使用到,现在发贴用的就是这块板

网友:
现在主板修复成功,使用一切正常,原来这块主板,有很大的杂音,装独立声卡上去也没有用一样有,而且,显示CPU温度很高,有98度,现在这两个毛病都没有了,感谢各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