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帮忙看看这破板子不触发!

楼主(2013-04-27):
VCC1--VCC6  3.3V   AVCC:3.3V   42 EC_RST#:3.3V   98 PM_PWRBTN# :3.3V 按开关无跳变(万用表测量)

4 PM_RSMRST#:3.3v      20 LID_EC#:3.3v    36 PWR_SW#:3.3v按开关跳变    43 AC_OK:3.3v    133 3V_5V_PWRGD:3.3v

此机型号:新蓝A42 主板是华硕代工的,板号:Z62HA  REV:2.0G  。  待机0.208   正常,待机状态下+5vo +3vo  +1.8vo +1.2vo都出来了,现在这板子就是不触发 IO 没有发出PM_PWRBTN# 给南桥. IO KB3925换过,BIOS刷过,现在没思路了!求哪位大侠解救下。

网友:
如果是华硕的话,应该有个VSUS ON把,再看看EC与BIOS之间有无断线

网友:
发个整图多好

网友A:
换板子得了

网友B:
vsus on  3.3v  这个有了才会有待机电压 +5vo +3vo  +1.8vo  +1.2v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子得了

老机器,,换板成本高了,生意也就做不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sus on  3.3v  这个有了才会有待机电压 +5vo +3vo  +1.8vo  +1.2vo

看看EC与BIOS之间的连线,以及ACIN LID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看EC与BIOS之间的连线,以及ACIN LID信号

感谢兄弟的热心帮忙~  EC与BIOS之间无断线  AC OK   LID 都正常  3.3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兄弟的热心帮忙~  EC与BIOS之间无断线  AC OK   LID 都正常  3.3V

不用纠结了,你这板子BIOS,EC都没问题了,你的开机键信号到EC正常吗,人为的将EC发给SB的开关信号拉低是什么电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纠结了,你这板子BIOS,EC都没问题了,你的开机键信号到EC正常吗,人为的将EC发给SB的开关信号拉低是 ...

按键到EC的信号是正常的,人为拉低EC到SB的信号电流木有反应。我在想是不是这台机器EC发给SB的 PM_PWRBTN# 跳变速度太快了,万用表测不到?? 我记得以前用万用表测过一些机器,这信号是可以测到的。

网友:
sus_on出来了,EC应该工作了,也就是供电时钟复位程序定义都正常了,不触发,除休眠外,有本是不上电池不触发的,你看看BATIN的信号,或则插上电池试试

网友:
吧原来的BLOS刷回来了吗

网友:
我来学习学西

网友:
我来学东西

网友:
今天也在修这个机器原来是不出1.2.修好后。待机0.24.。还以为拿有短路了。郁闷。。

网友:
你什么万用表有的时候pwrbtn万用表测不到  有的时候可以测到 3.3 3.0 3.3

网友:
看样子,主板好像已经上电了吧。

网友:
待机0.2,? 1.2V待机就出?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待机的五个条件,VCCRTC,RTCRSM,32.768K,VCCSUS3_3,RSMRST,解发条件:开关的高低高到EC,EC也会有一个高低高的电平到南桥,接着南桥会发出SLP信号; 接照这个思路不触发的机器至少能修百分之九十五,看不明白的给分后再解释

网友D:
还有ACIN    LID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ACIN LID
谢谢帮忙,此板已经修复了~ 做SB好的。 我发现一个现象 SIS 的SB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