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45代GL40

楼主(2013-04-27):
联想B450的主板,纬创代工,可调电源,自动加电自动触发到0.09,待机3,5V出来,单用电池不自动触发,发现+1.8V及1.0V电感短路,断开JP,确认是桥短路所致,桥上面的电容都是短路的,取下来量一样,没有GL40的北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装上去,阻抗接近正常了,恢复JP的连接点,装U,电流跳变正常,实验证明,以后有同行遇到B450 GL40北桥坏的话,可用GM45进行代换

网友:
很早之前都代换过,我的acer4736z就是用gm45替换了gl40!上次碰到双显卡的直接用pm45的替换了gm45.。。gl40的显卡是x4500,gm45的是hd4500。多了个硬件高清解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