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吱吱响

楼主(2013-04-27):
联想G31T-LM主板一开机就吱吱响不断。所有的电压都是正常的,IO换过。还是一样,不如何下手,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这种板一般都是南桥问题  不是南桥就要CPU电压

网友:
把南桥做个BGA试试 G31的技术不是很成熟

网友:
电容漏电。。。。。。。。。。

网友:
应该是CPU电压IC 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