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X/66F-NEC电容通病 插适配器无故重启,单独电池正常工作解决拆机

楼主(2013-04-27):
东芝TX/66F-NEC电容通病 插适配器无故重启,单独电池正常工作解决拆机根据故障现象,我在这里直接上图详解操作过程

键盘上面部分有一个压条取掉之后才能拆键盘

取掉之后取掉螺丝

注意键盘排线

拆开C面查看到NEC大电容

开始干它

暴利解决

还是焊接技术不过关,又一次献丑了!

装机测试 正常工作!完美修复

网友:
天宝好给力,你是我们的骄傲!

网友:
暴力啊,焊接技术

网友A:
这是什么工具,大剪子?

网友:
焊工确实有待加强呀

网友:
这焊功得好好努力一把

网友:
下太重手了,907只不过是900而已,没必要用6个330代替

网友:
这种通病我已经修过两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工具,大剪子?

用高温同或疯抢

网友:
通病:宏基有一款机子也是这问题啦,也是这种电容。

网友:
用四个330微法的电容和无极性电容并联解决

网友B:
哥,  U也不下,直接干啊佩服

网友:
以前的东芝。。貌似都有这个通病。。

网友:
貌似分很多咯   算啦  加给别人吧

网友:
什么时候的机器,还在用这种电容

网友:
焊接技术,国家一级技术。。一流。。

网友:
楼主太暴力了,我一般都是加两个330电容上去问题也会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  U也不下,直接干啊佩服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高啊

网友:
修过好几台了,还是用6个330并联比较稳定!

网友:
不支持这种暴力拆下。要是不是这个通病,咋个还原呢

网友:
我拆9条腿的电源口用烙铁拆有点费劲就是用暴力把腿全剪了,速度超快,呵呵

网友:
不过要是从料板上拆好的电源口就不能那么干了,就得费点劲了

网友:
中间有些不是接地的,全弄开,你不会把有些信号点也接地了,我曾经试过你这个,全把中间那一块全弄开,之后弄上锡,最后发觉不对,想把锡拖开就难了

网友:
我加了N个330了 就 *脏话*不行 怪了 有啥指点的

网友C:
楼主这机子收了多少银子?

网友D:
焊工不怎样 但技术牛逼就是好 管他好不好看呢

网友:
太高招 了吧、哥

网友:
呵呵   宝哥给力    介个我也干过     我比较小气一点   只换上去5个   呵呵   不过挺好    去年换的   没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机子收了多少银子?

2个毛爷爷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工不怎样 但技术牛逼就是好 管他好不好看呢

谢谢 您的支持哈 我在加强努力中

网友:
把那个NEC撬开后连在主板上好友一层铁片,那个也可以撬开,撬开后主板就平了,就比较好焊接了

网友:
看到就干

网友:
我一般4个440就OK

网友:
学习晚了,之前就有个没修好,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天宝你上手很快呀,焊接真不咋样呀,要加紧练习了,没事就拿个破板焊吧!一会给你加分

网友:
暴力还是行的,别用BGA取,取的不好连CPU座都空焊。。呵呵

网友:
这种情况是通病来的

网友:
楼主太暴力 了,学习了。嘿嘿

网友:
烙铁上多抹点锡就踢掉了

网友:
不错不错, 楼猪历害! 下在佩服得五体投地。。。 值得所有维修人员学习!

网友:
楼主纯爷们,有力度,

网友:
楼主够暴力,不怕把CPU座子弄虚了吗?我是很温柔的。

网友:
说实话,你的焊接技术真不怎么地,不过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
其实可以做得更完美。换这种,换了几十个了。。。

网友:
大哥 这是零几年的机器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修了好多次了啊

网友:
这种机器修起来爽呀!一干一个好,钱就到手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7167751
有时间来看看我换的哈

网友:
呵呵,焊接技术有待提高 ,大家相互学习

网友:
焊工差一点,若用风枪加烙铁才焊得好。

网友:
做维修一定要灵活 条条大路通罗马 暴力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可以轻松解决一些问题~

网友:
该暴力是就暴力 出手迅速

网友:
楼主是用吸锡线把负极连接起来的?

网友:
那个焊功。。。。。。。不过技术还是很O 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