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acer 5560 加电无显~~~~~~~~

楼主(2013-04-27):
小白问题  今天拿到了一个ACER宏基的5560本子  开机加电无显   拆完后用疯抢吹下显卡 亮机一切正常 准备BGA焊显卡
焊过后 板子吹凉 上电还是不显 正想丛植 心想在用疯抢加热一下结果还是可以亮机 只要放凉了就不行了 周边的件我都补焊过了
显存也加焊了  可故障依旧  不知道怎么解决  求助

网友:
r拆下显卡重新植球,不要偷懒

网友:
可是我加焊过了啊  我确定焊锡已化 可是凉还是不行    这样还需要重置吗   补充这个显卡目测被焊过

网友:
还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么?

网友:
重新植球,再 不行就换个显卡吧,最担心的就是板层有断线,加热就联通凉了又不行了

网友(点评):
恩 我也担心这个

网友:
这种情况还偷懒 重植不的就换

网友:
直接换 显卡

网友:
还是换显卡吧

网友:
换一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重新打个BGA也就几分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