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SE CPU供电保护性不输出……

楼主(2013-04-27):
主板:华硕P5QL SE
现象: 上下管都有瞬间波形, CPU供电保护性不输出……
维修:
      RT8800和RT9605组合,电容换过了,故障依旧,求指,导路过的大师留下高贵的脚印……
    比较开启和VCORE似乎开启信号先拉低,然后VCORE才没有的。芯片为什么会自动拉低开启信号DVD?

网友(点评):
从图片上看像被保护了,没有具体图纸无法帮你分析,只能代换测试了

网友A:
有个反馈三极管,拆了他看看

网友:
把主控芯片图纸穿上,华硕的主板没图。

网友:
上电保护一般不需要示波器就可以搞定吧,?

网友:
后级和芯片的外围查下

网友:
我看不懂图,我碰过是电源问题,又不是信号线路问题有必要兴师动众吗?

网友B:
麻烦。没有图纸摸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没有图纸摸索

图纸在4#呀!大师们,维修是一种情节,主板不值钱,我在乎的是维修后的喜悦……

网友:
看图修板是不现实的,开店一天几十种主板,你不可能每样都有图,你也不会有时间去看图的,全看经验来修吧

网友:
这个P5系列的板很多故障的,常见的是没有CPU电压,我常修不出来

网友C:
呵呵,楼主修好了没有,期待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楼主修好了没有,期待结果

没搞定呢 期待大师……

网友B:
上真U瞬间掉电。一个可能是温控有问题。我猜测的。第二可能是供电负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真U瞬间掉电。一个可能是温控有问题。我猜测的。第二可能是供电负载不行。

比较开启和VCORE似乎开启信号先拉低,然后VCORE才没有的。芯片为什么会自动拉低开启信号DVD?这种情况是芯片检测到过压拉低开启,还是开启掉了导致输出关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反馈三极管,拆了他看看

这板子修复了,就是拆个三极管。但是他不是反馈的,是VTT_PWG的。感谢兄弟的帮助。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5021-1-1.html

网友:
搞了半天  还是VTTPG不正常导致

网友(2014-07-07):
是不是IO的毛病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