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台IBM X201i 非通病故障

楼主(2013-04-27):
        接手一台IBM X201I的笔记本,先试机,待机20毫安左右,有时候不能触发,有时候触发开机电流跑到450左右不动了,更多时候是触发一闪到450毫安就掉电了!由于第一次修这个型号的机子,于是到论坛搜索了一下,还真的 发现有通病,哈哈,大喜之下直接拆机,直奔R415去了,一测10欧姆还有啊!也没看见发霉发黑腐蚀啊!我的神啊,为什么人家修的机子都是吃豆腐,我都是啃骨头。

       骨头也要啃啊,在论坛下了个图纸,开始慢慢查吧!裸板通电,待机13毫安,3V5V正常,反复开机,找到不掉电的时候测量主板各个主线圈,3V、5V、1.05、1.5等各个电压都正常。参考论坛的通病问题,先查R415连接到开机芯片U39(图纸是TB62514,板上是BD41760)的37脚20V正常,不存在线路腐蚀的问题,
再查61、45、42、59脚电压都正常,24脚15V升压电路也正常,36脚28V升压只有25V!和图纸标的有出入,低了3V。断电,逐一拆下测量D76、D74、C373、C634,终于发现C634容量偏小了,电容表测量只有大概0.1UF(图纸标的是22UF)。心中暗喜,小样看你往那跑!

在废板上拆了一个10UF的电容装上去,开机还是鸟样!居然发现了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芯片不良?直接换了一片,还是25V,看来这个板正常的就是25V了。暂时中断,只能换个思路修了。
       考虑到有时候掉电,有可能还是缺电压造成保护,而各个主线圈都有电压,剩下的一个可能就是2级电压没放出来,一般是由一个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单独控制。以前碰到过多次这种故障,这个时候查电路图就慢了,直接看主板,找落单的8脚管子测量。首先就看见了Q80,5678脚1.05V,123脚电没出来只有0.05V,哈哈终于找到问题了,再量4脚,只有2.5V,控制电压没起来!

查电路图,发现4脚链接到B_DRV信号,由开机芯片U39的26脚RD2_DRV输出控制,而该脚是由11脚RD2_ON控制的,实测10、11、12、13、14脚都有3.3V电压,25、27、29、30脚都有14V电压,唯独26脚只有2.5V,芯片又换过了,说明问题在后面。断电,机械表测量25、27、29、30脚对地阻值都有100K以上,26脚只有5K左右,说明后面有短路或者漏电,26脚后面接了Q80、Q29、Q77、Q87共4路控制电路,4个场效应管,4个稳压二极管,4个电容都有嫌疑,只好逐一排查了。12个零件都拆下来量过了,没有漏电啊!再测U39的26脚对地阻值,100K,居然正常了,晕到了.又把零件全部焊回去,也没漏电了!!通电开机,U39的26脚电压升起来了14V,Q80123脚也有1V电压了,电流表跑到了1A了,而且有跳变了。接屏试机,屏没亮!换内存,反复开机几次都没亮!我的大神啊,为什么人家修机子都是像吃豆腐,我修机子就像吃鱼,一根一根的鱼刺这么麻烦啊!

       开着机接了个电话,一分多钟后居然发现屏幕亮起来了,有图像了。关机再开,电池放电,还是一分钟后才亮起来,开了几分钟主板和散热片超烫,风扇居然不转,开机自检的时候转的很正常啊!查风扇供电管供电5V正常,供电管控制受控正常。
       这么古怪的问题,估计只有脑乱的才会这样了,考虑刷BIOS了。搜论坛发现以前有个人发帖也是说一分钟后才亮,但是没下文。还发现这个系列的机型也容易坏BIOS,但是找了半天没看见有个I5CPU的BIOS,都是 I3或者I7的。管他了,下一个试试。开机正常亮起了画面,但是有报错!开机一段时间,风扇自动转了起来。说明这个BIOS不对版,但是也证明原来的BIOS是有问题。
       官网有下BIOS,但是不会弄分离,也太麻烦。既然能开机就让他进系统去自动升级吧,装上我们的硬盘,装好系统,突然发现好像不报错了,反复开机几次都很顺利直接进系统了。也不用升级BIOS了!
       机子就这样修好了,也不知道12个零件到底是哪个管子漏电,或者是板子脏引起漏电,被风枪吹一下就好。先装起来试机2天,要是返修再拆一个,量一次,确定哪个零件坏再换掉。
       总结经验2点:1.量电压记得量单个场效应管的输入输出电压;2.没头绪的问题直接备份BIOS,刷BIOS.

     走过路过的给点意见,顺便给点分,支持一下,大家共同和谐发展,呵呵!

补充内容 (2013-5-2 16:33):
好多人说要是返修怎么办?难道12个零件在半个小时之内还不能查出来是哪个坏吗!
40楼补发了一个图纸,BIOS传不上就不发了,论坛里好多人有发过。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很丰富

网友:
IBM的BLOS经常出问题

网友:
厉害 啊 楼主 我啥时候有怎么骚哇

网友:
修过几台X201I 基本都是通病 LZ真不幸。

网友:
不该纠结在25v

网友:
直接查转换电压很厉害啊

网友:
迷迷糊糊的修好了呵呵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就多花了点时间而已

网友:
楼主应该不是运气,还是有点实力的

网友A:
我遇见过X201 风扇不转 官网小的BIOS 都不能用  结果去淘宝买了个BIOS刷上OK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写得很好~在这个贴中我学到了很多啊!

网友:
学到一个新招,测量电压也要找单个的场效应管测量

网友:
知道了这个机子有2个通病:bios和R415

网友:
同意那句评论,赚点钱不容易

网友:
X201I的通病了

网友:
感觉好危险会不会返修啊,如果返修就麻烦了。

网友:
楼主,就这样稀里糊涂的修好了,但图文并茂,辛苦了。

网友:
实在没看懂~R415修到过

网友:
毛主席的画像真难赚!

网友:
稀里糊涂的修好的 !楼主最后还是没有找到最终的原因 不过能收到RMB就可以了 在就是祈祷别返修哈!

网友:
升压25v正常的,5m升压15v

网友B:
呵呵,这种板如果返修要怎么弄呢?

网友:
lz优秀啊,牙口好,

网友:
呵呵. 超另类的维修思路.真的是无奇不有啊.

网友C:
这机器同行送修给我一台裸板,不触发,没修好,第二天接了一天换风扇的,也存在故障,也是偶尔触发,触发后不一定亮机。楼主修了什么地方啊,我看着有点迷糊啊。

网友D:
是不是那12个零件虚汗哟导致掉点   加汗就OK了?

网友:
缺电压,坏BIOS

网友:
返修也不怕啊,即使返修也是那几个管子的问题,不超过半小时可以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那12个零件虚汗哟导致掉点   加汗就OK了?

不是虚焊,是漏电,原因可能是管子不良,这个原因可能会返修;也可能是有腐蚀之类的造成漏电,高温加焊过一般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种板如果返修要怎么弄呢?

返修也不怕啊,即使返修也是那12个管子的问题,一个个查,不超过半小时可以弄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同行送修给我一台裸板,不触发,没修好,第二天接了一天换风扇的,也存在故障,也是偶尔触发,触发后 ...

U39开机芯片,有人也叫东芝芯片,26脚B_DRV信号外接电路漏电造成14V控制电压升不起来,主要是查外围的B_DRV所连接的4个场效应管及效应管旁边的稳压管和电容,一共12个零件。你的机子不一定是这个问题,可以查26.27.28.29脚的电压及所连接的电路。楼下我再附个电路图给下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遇见过X201 风扇不转 官网小的BIOS 都不能用  结果去淘宝买了个BIOS刷上OK

官网的都不行,淘宝的才行?这叫人无语得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U39开机芯片,有人也叫东芝芯片,26脚B_DRV信号外接电路漏电造成14V控制电压升不起来,主要是查外围的B_D ...

26脚的这个信号是什么时候发出的呢?我现在的机器故障是待机0.04,不能触发,按开关有高低高,那个通病电阻确实是有问题,100K都变成了10K了,在板子上测量的,但是20V也能够正常的过去,没有问题,所以怎么会说这个电阻导致了别的故障呢?那个1.05V是在触发后产生的啊,这个电压当时我修的时候注意过,就因为当时搞不懂U39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老是迷糊,裸板拿走了,现在剩下另外一台,故障是不触发,楼主给个简单的思路吧,对照着U39围绕

网友:
感觉好危险会不会返修啊,如果返修就麻烦了

网友:
IBM现在堕落了,同一个型号,好几种BIOS

网友:
IBM 的BIOS 坏 算是通病 下x201  bios坏修过几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26脚的这个信号是什么时候发出的呢?我现在的机器故障是待机0.04,不能触发,按开关有高低高,那个通病电 ...

首先说一下这个电阻R415,它是100,也就是10欧姆,不是100K,阻值看法是后一个数字表示前两个数后面有几个零,100K的标法是104,100欧是101.这个电阻是给芯片供电的,阻值变大,给芯片的电流就不够,有可能不能开机或者开机就掉电。24脚15V电压,36脚25V电压是关键。这个机子的BIOS参与开机,所以他也有可能造成不开机,刷个BIOS看。

网友:
学习了这两个通病R415,BIOS

网友:
LZ好厉害,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官网的都不行,淘宝的才行?这叫人无语得很。。。。。。。

现在好多官网都坑爹了!不外放资料,抵制咱们非维修站的搞维修!好像他们还有一个内部网

网友:
万用表测量这个电阻得到的显示是010.0欧。BIOS?我看过,这个BIOS的供电是要在触发后产生的,待机情况下BIOS 是没有电压的。当时我就在这里迷惑了,然后发现触发的关键是EC还有一个KBC,是BGA封装的,那个我也换了,还是不行,还有就是QH57桥。加Q306287461,细聊。

网友:
啃骨头不比吃豆腐有味道吗...?

网友:
但愿楼主的别返修吧!最好还是升级一下bios

网友:
这一段时间修机器都不顺利  再来论坛学习一下

网友:
今接了台这样的机R415腐了。不装可以开机 但会掉电 装上去开不了机了,待机也没了 会不会是U39也坏了。

网友:
看来下次修机器都先搜下通病了,有时候事半功倍啊

网友:
搂主的意思就是  这个本本的问题就是BIOS坏拉吗。/我师傅都修到一台不触发的 判修不好,我估计他也没有找到问题。他没有去刷BIOS。换过EC,和那电阻

网友:
很历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