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的主板很有意思

楼主(2013-04-27):
今天来了一个机器故障短路把主板拆下来检测一下确定是主板cpu供电短路

测了一下mos管击穿换了一组管子加电不短了,高兴地上cpu还短,把cpu拿下来不短怀疑cpu电源管理坏了换8802和那个小个电管都换了上cpu还短。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板子g41但是座子是771针cpu是e5310服务器cpu四核的。

这个板子的cpu坐两边定位卡被弄没了,cpu可以任意放置都能放到cpu坐里,一开始我是按照正常cpu放置的,上去就短路。放上

e3300普通cpu不短路但是无复位不亮,后来发现cpu的小三角是这样的

仔细看看cpu放的位置呵呵

最后加电跑码亮了

网友:
没弄废你的CPU算不错了 ,随便放CPU位置。

网友:
网络很强大啊···

网友:
771U  上 755主板,,,,,,,

网友:
775的U不能上771的座子,但是775的假负载可以使用在775与771的两个平台上。

网友:
这样U还活着

网友:
L5450+P43,卖 的很火,因为是四核的!

网友:
不是把。。这样也行啊。。。强大

网友:
U还没坏,楼主人品已经算不错了!

网友:
好幸运哦兄弟

网友:
还可以这样搞啊!!!

网友:
主板不是写这G41-771吗

网友:
发神经!只能怪你自己不仔细了!主板上面写了 771 你都不警惕一下是不是用服务器的CPU!

网友:
这就是典型的杂交生出来的H7N9。

网友:
不错,把那些过剩的服务器处理器利用起来,也算是为环保做贡献了。

网友:
果然很犀利

网友:
很火啊 当初我搞了一次这样的 直接就冒烟了

网友:
呵呵,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不过没把U弄坏够幸运了

网友:
能把U给你留下知足吧

网友:
无聊啊的 是

网友:
771CPU是可以上775的主板.现在网上比较火啊,上服务器4核的才3百多一个U.

网友:
要交换775 座子上的A3 A5连个触点才行。网上有人生产出了转接贴片,就可以把771用在普通的775主板上了。

网友A:
稳定第一,还是不太愿意用771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定第一,还是不太愿意用771的U
网上的东西配置高价格低质量他们才不理会

网友:
这么曲折

网友(2013-05-27):
刚修好一板 跟楼主的板一模一样.问题也是一样.CPU供电两个MOS管短路了.修好后按正常方向上CPU时,如果上酷睿的U就是无复位,上他本来的至强的U就是短路. 把CPU调个方向上就跑码正常了.

网友:
真没想到,这样也可以?学无止境呀。

网友:
神U,性能不错的

网友:
牛B的东东,淘宝上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