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品牌机电源hp-d3006a0电压高烧有关问题

楼主(2013-04-27):
电源高,8A保险烧,450V 150UF电容炸顶漏液,可能是击穿外壳了吧,把它负极正对的BYC8 600一条腿快烧断了,本人电路理论不太懂,下面是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这个电源的保险丝8A怎么这么大,一般ATX电源上都是5A或6A的。它的最大功率也只有300W。

普通的ATX电源都是两个330UF以上的电容串联,这个怎么就一个450V 150UF的电容。

这个BYC8 600是个快速恢复二极管吧,它现在的二极管特性正常,应该还能用吧,我准备把它脚接上上机试一下。

同样是300W左右的电源,这样复杂的做工,比国产的电源有什么更多的长处吗。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曾在DELL的电源上看到前级大电容上都并有压敏电阻,电压一高就把故障隔离在这最前面的几个元件,为什么国产的或类似这种做工较好的HP电源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网友:
看来你的电源一侧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凶多吉少了,这个快速恢复二极管还是换掉吧!像双管正激和单管正激的电源,只要用了主动式PFC,电容的容量可以不用太大!最好看下那PFC的开关管,主开关管是不是好的,PFC的控制器有没有被击穿!

网友A:
那个快速恢复二极管我把腿补好了,第一次放上一分钟左右保险又爆了。可能是2N60的脚上有电容液或软击穿了。我仔细测量了其它没有问题,就又换了一个保险和2N60上去了。试机了几个小时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快速恢复二极管我把腿补好了,第一次放上一分钟左右保险又爆了。可能是2N60的脚上有电容液或软击穿了 ...

2N60是待机那边的开关管,2A600V?!一般保险跟整流桥的最大电流一样就行,不过刚修好的可以适当换个小一点的上去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