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船HX620W二修

楼主(2013-04-27):
       前几天收了一个海盗船HX620W二修电源,拆开检查烧保险,听客户说上次修过一次,才用两个小时好像带不起负载,就又烧了,经检测,开关管损坏,换了一个24N60C3,换了保险,就没短路了,测了一下输出电压,紫色线5V正常,绿色线只有2.8V,不知道算不算正常,就短接了一下绿线,结果又把开关管和保险丝烧了,现在又换了新了,还是绿色线只有2.8V,桥式整流输出有301V,测了下大滤波电容只有291V,不知道能不能算正常,绿线通过一个IC控制的,型号为hy-510n,求大家给点思路。开关管S极接的限流电阻为0.5欧姆不知算不算正常……

网友:
不开机不烧,应该是输出部分有短路,负载加重造成的吧。。建议从后往前查一下看看。。绿色线应该是5V

网友A:
大电容的电压偏低,这个电源的电容是400V470UF的(一般工作电压有350V的),查后级输出复合二极管看有没短路,没就查其它元件(要没查到就要查主变压器了)。保护电路像是坏了(没工作的样子,不知是否前级电压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
此电源应该是有源PFC的吧,正常的话如果PFC电路工作正常,电容两边的电压应该在380V左右!

网友:
dia电容电压不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的电压偏低,这个电源的电容是400V470UF的(一般工作电压有350V的),查后级输出复合二极管看有没短路 ...

但是桥式整流后电压就只有301V呀,难道后级后把这个电压拉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容容量变值了呢 你可以用UF测量下 或者是你的桥堆出现软击穿现象了

我换了一个470UF的电容试了,电压一样,应该不会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C:
我串接灯泡试了,灯泡常亮,不短接绿线就亮一下就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串接灯泡试了,灯泡常亮,不短接绿线就亮一下就灭.

主控芯片是什么?CM680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主控芯片是什么?CM6800??

主控芯片是ICE2A0565Z

网友:
检查PFC电路,如无发现再换主控芯片,通电测试最好串接一个100W的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堆有没检查过是好的呢

拆下检测过是好的.刚仔细检查了一下遍,在大电容旁边接了一个热敏电阻,烧坏了,阻值一千多欧姆,我换了一个上去,现在测试大电容电压有309V了,应该正常了,但是绿线电压还是2.8V,短接试机,灯泡常亮……哎!问题太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控芯片是ICE2A0565Z

HX620W这里隐藏了一颗英飞凌ICE2A0565Z一体式电源控制器,它作为辅助电源供应电路,供应5V待命电源以及电源供应器自身电路操作电源。

老大,你指出的这个是辅助电源IC,并不是主控IC。

网友:
期待修好后,完整的帖子,学习学习这种主动PFC电路

网友:
我现在有点怀疑那个hy-510n不正常,第四脚就和绿线相连,没这个IC呀……

网友:
短接绿线,引起烧保险和开关管。我觉得是二次电源的短路故障。。

网友:
绿线偏低不是主因,这种电源是主电源跟辅助电源分开的,短接绿线后,主电源才会工作,才会有楼主所说的烧开关管的保险,主控IC是在PFC电感那里一小块立起的PCB板上。楼主这种情况换了又烧应该是主控IC也要换掉才行。

网友:
查了下HY-510N的PDF资料

再检查了一下各脚电压如下第四脚通过一个千欧电阻接绿线电压为2.78V左右,三脚为5V,第七脚是紫色线通过一个二极管传过来为4.65V左右,其余所有脚均为0V,那个五脚和六脚不知道是短接绿线有电压还是不短接绿线有电压,请高手指点……

网友:
居然都没有说到重点上,这电源的主控IC是UCC28515DW ,

看这个PDF,这个主控IC是集成APFC和PWM两个功能的一体芯片,它12脚路驱动PFC功率管工作,10脚驱动开关管工作,

同时9脚为芯片供电脚,在楼主的电源中,9脚的供电应该是由辅助电源的付绕组供电的,

电源220V接通时,这个IC的9脚并没有电压,所以这个IC不能工作,PFC电路不起振,大电容也就没有380V,而是直接全桥整流过后的310V。

当短接绿线时,控制IC通过光耦将接在UCC28515DW 9脚的PNP三极管的B极电压拉低,三极管导通,将辅助电源副边的电压直

接加到 UCC28515DW 的9脚,这时IC UCC28515DW 开始工作,驱动PFC电路,电压升到380V左右时,PWM开始工作,驱动

开关管,使开关变压器输出电压……

楼主的烧开关管,主要还是换这个主控IC UCC28515DW ,或者它的12脚、10脚到开关管的元件。根本没有到后级低压部分,

电源如果低压部分有短路的话,变压器会发出很重的吱吱响,起码也要响个十来二十秒才会爆开关管,像楼主这种一通电就烧

的情况,是驱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
我的一个600W的主动PFC,倒是不短路,接灯泡一闪即灭,但是通电后,什么反应都没有,没待机电压,没绿线电压,更不要说短接黑绿线了,主控是用的CM6800G的,还有个PS229芯片,

网友:
没待机电压得先修待机电压,一般都是用TYN279PN这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