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铭瑄MS-N61PE 主板复位不跑码维修思路!

楼主(2013-04-27):
今天得到一块铭瑄主板,主板型号是MS-N61PE ,从外表看无明显故障,本人是新手,学艺不精,求助高手指导明路,加电测试,不复位,测量供电全部正常,无芯片发热元件,无意中,看了一下主板背面的线路,发现桥附件供电元件部分已被客户不小心把电阻电容弄碎了,心里小乐着,把客户打发走,从一个废堆里拿了一块板子,把元件补全以后,加电在试,我愣着了,复位了,但挡内存,我又查了下内存的工作条件都已满足,无招之下,加焊了主芯片以后,复位不跑码了,维修陷入僵局,不知怎么修了?来论坛求求高手!

网友:
桥挂了   换桥吧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供电没有呢,  再把桥烤一下,然后修内存,,,。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我晕,楼主解决没有啊,我也遇到了一块复位不跑吗的。。求 解决。

网友:
加焊后不跑马,板没变形的话就是桥挂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桥坏了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2013-06-10):
amd的 桥 记住 双桥的不要轻易 汗桥因为 他们很脆弱

网友:
重值或更换。。。刷下BIOS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的话,加焊下桥试下

网友:
这个板就修不住  我现在手上有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