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31上硬盘卡LOGO

楼主(2013-04-27):
开机上硬盘以后卡LOGO,硬盘和数据线正常,发现CPU座针脚歪了两个,直了以后正常。

网友:
楼主可以说一下是什么原理么?那两个引脚名称与作用是什么?

网友:
真是悲剧。。。

网友:
就是啊,都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楼主很幸运的找到故障,发帖也很犀利。以前我遇到一片新主板,好像是MSI 945的,也是拿到手就发现CPU正对的簧片歪了好几个,小心矫正后就能用了。

网友:
这事没有遇到个,只有开机的

网友:
我修的技嘉主板卡LOGO都是换南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