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平板电脑怎么装啊?

楼主(2013-04-27):
怎么把win8装到平板电脑上啊?各位帮帮忙

网友:
使用Windows 7 USB/DVD Download Tool将win8 光盘镜像放到U盘,再通过U盘启动安装。

网友:
这玩意儿还真没有装过  楼主装好了就说下

网友:
平板原来是什么系统 确定win8 支持你的硬件不

网友:
期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这个支持U盘启动吗,支持的话就好办了。

网友:
我也不会呢,期待有人能教教我。

网友:
是的,如果平板支持U盘启动就很好办了!但现在平板好像很少支持U盘启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