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EC BIOS芯片不见了。。。。。。。。

楼主(2013-04-27):
B460 EC BIOS芯片不见了 哪些主板有得拆料?
芯片

网友:
下个图纸,哪里有型号,

网友:
25L32 25L100好象是这型号

网友:
25L1005CMI

网友:
这样的机子果断换板吧 肯定被人故意搞死了

网友:
是你找不到还是被上家摘了

网友:
南桥得32M的BIOS
EC的是4M的 BIOS

网友:
找个同容量的都可以带换

网友:
机子掉电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