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HD520HJ,500G硬盘PCB本身对地短路,求围观

楼主(2013-04-27):
一个500G的三星HD520HJ,500G的硬盘,PCB本身对地短路,求这个板或者有图纸的给个图纸,看看能搞好不
上个图。

网友:
不好意思,一不小心就多传了几张上来

网友:
硬盘的电路图很少吧,找这种图纸估计没有办法

网友:
s 是啊硬盘这种东西很少有人搞啊

网友:
一个个电容量,肯定会找到击穿的那个

网友(点评):
确定不是电容的问题,是PCB本身的问题

网友:
板层短路了?  烧件看看吧,然后刮板子看看能刮好不。

网友:
烧呀,看下能烧出来不。

网友:
都是5A了还能烧么,主供电短路的了,要查一下 的,一步一步的来就好的

网友:
电容短路可以低至100毫欧
烧不热的
先排除电容短路

网友:
是板上那保险二极管坏了,焊掉就行,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