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2 m200花屏 死机通病

楼主(2013-04-27):
客户来到店里说笔记本坏了给看一下,接过来插上电流表19v,开机正常进系统也正常,玩了1分钟左右突然花屏了,就告诉客户说显卡坏了,换显卡要。。。。钱,客户同意后说要定芯片需要两天,客户留了电话就走了。拆机发现此机是集成显卡,而且有个通病是NEt大电容。现在是花屏也没在意,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电压基本正常。直接上CF-360T ,5分钟左右芯片也动了一下,等凉了就上机测试,结果更厉害,还没进系统就花屏,因为是集成的,所以定了片北桥。。。。到的比较慢两天后到了,又上BGA拆芯片清理。。。。。。半个小时过去换好了,上机测试结果一样还是那熊样,钱又白花了。。。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显存,因为集成的显卡用的内存条上共享的。想到这里直接换个好的内存,进系统了,心中的石头落下,刚过1分钟老故障又来了。这时内急就去了厕所,用手机搜通病什么之类的。这个机子坏NEt大电容的比较多,所以会去后就直接把大电容给拆了然后换6个330uf的钽电容,装机测试结果所以的问题都解决了。这个帖子没什么技术含量只不过是告诉大家cet大电容引起的故障多样化,在遇到机器时先修通病能节省不少时间。

网友:
暂时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遇到的多了去了,除了死机,掉电,NEC大电容也会造成花屏的

网友:
修的本本不多,还没有遇到NEC造成花屏的,不过楼主应该修这个就先换掉大电容,再不行,再搞北桥。

网友:
都看到有NEC大电容怎么还先干桥啊

网友:
我遇见过,也是和楼主一样,干了北桥,擦上适配器一会就花屏,郁闷了,以为是桥问题,后来看坛子才知道电容问题,汗汗啊。。。。

网友:
已经学到,谢谢楼主

网友:
遇见多了  好多都是大电容的问题  改6个330就好了

网友:
一个电容引发的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