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思路

楼主(2013-04-27):
一、不加电 (电源指示灯不亮)     1、检查适配器或电源口,确认是否有主供电进入保护隔离电路。    2、检查开机开关。    3、更换电源板(针对电源板分离的机型)测试。    4、检修主板。  二、电源指示灯亮但系统不运行,LCD无显示    1、按住电源开关并持续四秒钟关闭电源,再重新启动检查是否启动正常。    2、外接CRT显示器是否正常显示。    3、更换内存。    4、清除CMOS。    5、更换内存、CPU。    6、维修主板  四、死机、掉电    1、检查散热系统。    2、最小系统法测试。    3、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4、检修主板。  五、花屏    1、外接显示器看是否正常。    2、外接同样花屏:    <1>更换内存测试;     <2>重新安装显卡驱动;    <3>检测显卡芯片是否虚焊;     <4>显卡BGA或更换主板。     3、外接正常:      <1>重新安插屏线两端;      <2>加焊屏线接口;      <3>更换屏线;      <4>更换液晶屏;      <5>显卡BGA或更换主板。  六、暗屏    1、替换液晶屏以判断是否是灯管损坏。    2、灯管损坏,更换灯管。    3、灯管未坏,检查高压板基本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4、未满足,检查信号源部分;满足,更换高压板。  七、无声音    1、检查音量调节是否正确。

网友(2015-06-08):
...新手飘过,,

网友(2015-11-15):
学一下,全都是经验额

网友:
新手路过,有点不懂,

网友:
睁大眼睛看了一下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