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 LPC总线波形一闪而过,不跑马。

楼主(2013-04-27):
        一台联想Y430,板号 LA 4142P。DDR3内存。开机电流0.01-0.70-0.9不动.拆机测试,LPC总线波形一闪而过,
LPC_FRAME#信号时有时无,有无LPC_FRAME#时,电流都停在0.9不动.

      返回去检测南桥PCI_FRAME#信号,一直都没波形,只有3.3V的电压.在侧内存30脚复位信号无电压.SPD总线有电压
但无波形.
       经过检查南桥82801IBM周边,都无异常,时钟,电压,复位信号,全都正常.怀疑南桥本身不良,换一个拆机的IBM上去,
电流有时跑0.8,有时又跑1.2,但LPC总线波形一点都没有了.只好淘宝发一个全新的IBM回来.今天到货,迫不及待的就打
上去,等冷却,在开机,电流,0.01-0.70-0.80-0.9-0.77-0.9-1.2.接屏终于看到久违的联想LOGO.
     补充一点,没换桥时CPU的ADS#信号有一次跳变.跳变的现象的是,一开机,马上出来一传下拉波形,大约1秒后变成
一条直线,在大约一秒后又出一串下拉波形,然后一直不动.

网友:
这IBM得南桥坏的几率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前几天修一台Y330集显,不跑U,也是换北桥,不好然后换的南桥OK

网友(2013-06-02):
为什么没有拆pci设备,直接干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