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5A78L-M LX的PCB板层不良?

楼主(2013-04-27):
主板型号:华硕 M5A78L-M LX  REV:1.00
故障:触发即掉电,再触发再掉电,触发时跑C5。上假负载或坏CPU时不掉电,BIOS不装或不对不掉电,RTC跳线帽在清除CMOS位置时不掉电(反复跑C2)。
维修过程:查各电压、复位、时钟基本正常,波形完整。刷过BIOS,加焊过EPU、换了CPU上下管、桥、内存等几乎所有MOS管,换过CPU供电大电容,换了全新北桥和南桥,摘除了网卡,量过822电阻排并换了BIOS旁、电池旁的822,打过CPU座和内存各AD、数据线阻值,找不到问题所在。

求助:我想既然已经跑码了,应该就不关上面的那些问题了。可是为了搞清楚,才不计代价去搞。实在没脾气了,求助大师:这板还应该查哪里呢?先谢谢了。

网友:
补充,正确的BIOS在触发后瞬间可看到读取BIOS的波型,IO也换过

网友:
之前有修过1块 华硕的N78  也是跑C5  换了单桥 IO 刷了BIOS 还是C5,  拆了CPU座的白色盖  有一针是弯的,想想可能是CPU座出问题,AMD的座子不好弄,所以就放弃了

网友:
谢谢,也掉电吗?我这个一触跑码即掉电,不跑码的情况下都不掉电。

网友:
我以前也遇过一块华硕的主板上电5秒掉电 哈哈 我没修好 本人新手请多多指教

网友A:
你是和它死磕上了,说不定是哪个小件,维修的魅力也在此,希望你能修好,等你的后续

网友:
我修过换北桥好了,此板不跑码很多都是IO

网友B:
华硕的主板维修起来就是有一定的难度!修华硕的主板还得用点位图吧!!没点位图,上面有些小件连标示都没有,没法修!!!!

网友C:
我晕,楼主也太强大了,为了修个主板,下血本了。顺便问一下,这主板修好了,你能收多少钱。

网友D:
教你一方法,上焊台预热一下,到60-70度左右就拿下来,等一会不是太热也不能等它凉了才上电,是不是不掉电了?这样的话就肯定有信号排阻脱焊了,华硕的板很多这样的问题,不过哥你换得也太多了

网友:
顺便问下 能跑码了  是说明 供电  时钟  复位是正常的吗

网友:
花了这么多时间,这么多精力不把它搞好,那死的心都有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和它死磕上了,说不定是哪个小件,维修的魅力也在此,希望你能修好,等你的后续

是啊,其实不是钱的问题,至少目前这个板子不是,在修这个板的过程中查阅对照了很多IC、桥、IO等资料,验证很多测试点的阻值、电压,整个过程对技术是有提高的,至少对这款及相似的板认识提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晕,楼主也太强大了,为了修个主板,下血本了。顺便问一下,这主板修好了,你能收多少钱。

我觉得举一反三,以后的板子就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主板维修起来就是有一定的难度!修华硕的主板还得用点位图吧!!没点位图,上面有些小件连标示都没有 ...

论坛下了个M5A78L-M LX3的点位图,有类似的电路,可作为参考。

网友:
楼主强大,真心佩服,努力学习中

网友:
楼主下血本了。最怕小东西坏。不好查。楼主加油!等待你的后续。

网友:
楼主的这种精神值得学习啊

网友:
我以前修在学校时见过过类似故障,我朋友主机在车(三轮摩托车)上被撞过,主板外表没任何痕迹,时常好时常掉电。用手压也掉电,后来检测出是基板层电路问题了,没得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教你一方法,上焊台预热一下,到60-70度左右就拿下来,等一会不是太热也不能等它凉了才上电,是不是不掉电 ...

这个方法可以一试,不过我做桥、换件基本把板子烤了好多遍,相关的元件也一一加焊过,还再按你的办法又试一遍,无果。温控电路也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