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20 风扇报错过两秒掉电 修过的和大侠看下。。。

楼主(2013-04-27):
如题 换过emc2013(温控)  换过ec   怎么办? 不会要换南桥吧。。。

网友:
换个风扇就可以了

网友:
既然风扇报错,你就修风扇检测电路啊,风扇开机转动产生的波形不符合EC的检测

网友:
或者自己参考论坛某高手的帖子,改风扇产生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