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楼主(2013-04-27):
关机制动重启,系统BIOS都搞过了。后发现网卡唤醒有问题(PCIE-WAKE-L)此信号为高电位。

网友(点评):
发表维修实例要求图文并茂。至少有维修物料的故障显示照片,发维修实例无实物照片的,一律不予通过。

网友:
进系统可以认到无线网卡吗

网友:
有认到无线网卡但一直收索不到吗

网友:
楼主自问自答吗?我手上也有块这样的问题,板号是k24,自动触发,IBMt60,61好像也有这样的问题,我查了这个信号,断开信号也一样,明天排除mcp看看

网友(2016-06-20):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