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冷机开机可以,热了在开机就开不开

楼主(2013-04-27):
今天修了一个AMD主板在客户那里开机可以关掉之后就开不开了,从客户那里拿来放在工作台一点亮机了,再关在开还可以开机,在开运行一会关机,在开就是不跑吗了,测整合桥1.4V没有,看诊断卡没有复位,不知道怎么下手,请各位坛友赐教维修思路

网友:
个人觉得是热保护的了,可能是那个芯片坏了,太热导致不能工作的

网友:
查通病,干桥,换板

网友:
感温心片,电阻

网友:
不跑码!!复位不正常的时候你测一下电压、、

网友A:
干桥 换桥  换板  换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桥 换桥  换板  换人

像饼哥的口气,换板、换人

网友:
通病,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