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电源不启动 求指教修复(长城与航嘉)

楼主(2013-04-28):
1.长城电源 开机时候测试 AZ7500EP-E1  的12脚25.4V  一部小心与13脚短接一下 电源关机
断电  重新短接绿线 有轻微吱吱声 电源不启动   用表测试 绿线3.67V 紫线5V 都正常 但就是不启动

2.另一同一型号长城  启动电压正常 (287V) 光耦(P421)两端 测电压22V(是否过高呢) 然后测 绿线 电压只有1.08V   紫线一样1.08V  短接绿线 不启动  求高手 图示

3.第三个航嘉小电源 雷击后 不开机  有启动电压(289V) 光耦两端电压 9V  测 绿线与紫线 电压为0   不启动  (上面的长城是AS339P-E1与 AZ7500EP-E1的组合  航嘉小电源 是单集成芯片 型号如图)    求维修具体方法

网友:
第一个先换一下7500试试,第二个和第三个用张定文大哥的话说先把待机5V修出来再说

网友:
刚把7500焊出来 与正常的7500的对比测量了一下 数值一样正常 把正常的焊接回去 问题依旧  请问下一步该怎样测呢   待机5V 有具体的修复教程吗?

网友A:
1,7500先查13脚看有没有5V,没有换7500。
2,光耦两端电压22V过高,查比较电阻和TL431。
3,查辅助电源芯片,通常是7脚8脚。
现在修这些半桥结构都提不起精神了。

网友:
1.那个芯片的12脚是VCC,13脚一般接地,顺着12脚上去量下所连的零件是否正常!
2.第二个电源应该是待机电路有问题,5VSB的整流管和前面的C1815拆下来量量看!
3.待机芯片应该也被劈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500先查13脚看有没有5V,没有换7500。
2,光耦两端电压22V过高,查比较电阻和TL431 ...

上电待机再测试 7500 的13脚看有4.89V 12脚10.2V  绿线有3.67V  紫色也有5V 短接绿线 不开机(再短接4脚到地也不启动)

网友B:
楼主那里的220V交流电压是否正常呀,有二个电源的整流后电压偏低(287-289V),如交流电压正常还需要把电源前级整流后电压修复正常。第一个电源可先更换12脚供电的整流二极管和电容,再测4、8、11、12、13脚的电压,注意待机和短接绿地后的电压有什么差别,发上来让大家看一下。第二个电源跑线查稳压二极管和TL43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里的220V交流电压是否正常呀,有二个电源的整流后电压偏低(287-289V),如交流电压正常还需要把电源 ...

请问12脚供电的整流二极管和电容  是那几个呢 可以具体描述吗 短接绿色地时候 7500的4脚是2.06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里的220V交流电压是否正常呀,有二个电源的整流后电压偏低(287-289V),如交流电压正常还需要把电源 ...

雷神 请问 第二个电源跑线查稳压二极管和TL431   是哪个具体位置 可以在我的图片上 画圈指示吗?

网友:
不启动的修复步骤一般就是从待机电路开始,再到触发电路,最后是保护电路

网友:
我现在就是保护电路 保护了 7500的4脚 老是有2.06V的电压  吸空4脚 8脚与11脚 测4脚铜箔上的电压为0V  更换过Q7 Q8 LM339 D22  C22也无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12脚供电的整流二极管和电容  是那几个呢 可以具体描述吗 短接绿色地时候 7500的4脚是2.06V

顺着7500的12脚向辅助变压器的方向跑线就看到了,通常辅助变压器次级出二路,一路供5VSB待机(整流管比较粗壮)、一路供电给7500或TL494的12脚(这路的单个整流二极管比较小,滤波电容多用50V47U)。短接后的电压不正常(正常是0V-0.5V间),电源是保护动作了,7500应该是没输出的,查后级输出电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雷神 请问 第二个电源跑线查稳压二极管和TL431   是哪个具体位置 可以在我的图片上 画圈指示吗?

图片上没法标示出来,因为不是局部放大图,你从辅助变压器次级的整流二极管跑线查起吧(我也是从实物跑线开始学起来的,图纸线路图和实际应用是有差别的),楼主可看一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407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着7500的12脚向辅助变压器的方向跑线就看到了,通常辅助变压器次级出二路,一路供5VSB待机(整流管比较 ...

好 大神 我换了 Q7 与 Q8  C23 7500的4脚 还是有2.06V的电压
换了LM339 后7500的4脚的电压是2.16

4脚电压短路前后的电压是1.8V  与 2.06V
3脚电压短路前后的电压是0.13V与0.10V

然后我把4脚的铜泊吸空  8与11脚也吸空

待机时:4脚铜箔是0.05V  4脚是3.35V
绿线接地:4脚铜箔是0.02V  4脚是3.68V

师傅 说待机时4脚铜箔应该有4V左右的电压才对  请问。。。。

网友:
我不是什么大神呀!!很多都是在论坛上学着然后再实操维修才掌握的!楼主的称呼让我。修到这我的思路看法是先不管339和保护电路,焊一个IC座把7500换了,再查推动三极管和主开关管及其限流电阻、小元件,把这些做完先让电源能强制启动,然后再回头查339部分的电路。当然在启动电源时火线串接个60W灯泡以防。。。

网友:
没待机先修待机,有待机就先换IC

网友:
估计IC挂了!!维修要细心,不小心短路很有可能IC坏了!!之前犯过这样 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上没法标示出来,因为不是局部放大图,你从辅助变压器次级的整流二极管跑线查起吧(我也是从实物跑线开始 ...

我的两个长城电源是网星3000 经一段时间排除后 第一个电源换AZ7500B后  电源能正常使用 各路电压正常  上机测试 两天时间 很正常  但 网上好多测试  都说7500的4脚 待机时候 是0V左右  但我的两个长城网星3000的4脚都是3.4V左右 请教是怎样理解呢,第二个长城 当初是待机与绿色线 电压都偏低 不开机 后更换 TL431后  待机与绿色线电压恢复正常  能启动  但测试7500B的12脚 的电压 待机前是8.27V   启动后是16.77V 对比我第一个修好的长城电源 都偏低(修改好的长城7500B的12待机前是11V   启动后是21.5V )    后测  输出的12V与 5V都偏低  分别只有 9.8V与 3.2V左右   再跑7500的12脚 的线路 找不出 什么原因  可以帮忙做个分析吗?谢谢

补充内容 (2013-5-9 16:18):
今日测试 空置7500B的12脚  测量板上的12脚的待机电压 10.5V 然后 更换7500B  再测试12脚电压 电压还是8V左右 百思不得其解  求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