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神舟优雅A460-I3 D3的BIOS

楼主(2013-04-28):
主机C壳的型号是:优雅A460-I3 D3
D壳上的型号是:A460-I3
主板是华硕代工的板号是:H54F V2.0

网友:
这是EC下面挂的4M BIOS。主板只有一个BIOS

A460P .part1.rar

A460P .part2.rar

网友:
楼上的BIOS刷上去不行,电流跑到1.2A不动
A460-I3 d3的可以刷D2的,但会造成风扇狂转

A460-I3 d3的正确BIOS在这里
他那个BIOS就能用,此板只有一个BIOS,只刷南桥BIOS就行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7999-1-1.html

网友(2014-08-05):
???怎么会只有一个BIOS呢 南桥和EC分别挂了一个

网友(2017-07-24):
正需要下来试试看,希望用到,谢谢分享

网友(2019-04-01):
看看,204刷了风扇狂转不止啊。希望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