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两台头疼的机子,请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2013-04-28):
最近有点背,接了好几台机子都修不好,郁闷啊。一台联想E47A,I3,HM65芯片组。来时现象待机0.01,开机跑0.18掉电,拆机测全版无短路,此机子是广达代工的KL9,待机下测得3VPCU,5VPCU都正常,无意间发现S5_ON在待机下就出来了,3V_S5和5V_S5也有了(S5_ON应该在开关按下后才有的吧,网上找的是KL9A的图纸,图纸里带的时序也标示了S5_ON也是再按下开关后出来的,所以有点怀疑此板子时序是不是错乱了)后来刷了EC bios还是老样子。先抛开前面的问题不管,因为可以触发,但是掉电,用万用表测得各大电感电压均已出来,除了CPU供电和显卡供电(因为掉电,说明HWPG肯定不正常,此机是EC收到HWPG后才发出VR_ON开启CPU供电),所以我把重点放在了HWPG上,把各大电源芯片的输出都测了一遍,上电瞬间,都有电压出来。(包括这些电压的转换电压),因为没有发现有缺供电的现象,没思路了,求大神们指点。(如果机子是好的,不装CPU,是不是不会掉电,CPU坏了会导致以上现象吗?)

还有一台华硕F8TR的机子,此机子待机0.04,待机芯片8734a有点热度。。。测得电感上无3V5V,测8734A的LDO3.LDO5.VREF,VIN.EN.boot3/5都正常,唯一缺少的就是ON3/5,看图纸发现此开启信号是EC发出VSUS_ON控制而来的,测的此脚无电压,EC要想发出此信号,必须满足供电时钟复位,读取BIOS配置引脚后,认到ACIN。同时LIDSW也是高电平。于是上电测试,发现均以满足,就是发不出VSUS_ON,打VSUS_ON的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3V5V也无短路。ON3/5对地阻值也是400多。(强拉一个3.3给开启,芯片输出是正常的,但还是开不了机)EC换了,8734换了,bios刷了一个,没思路了,求大神们指点。。。

华硕F8TR已经搞定,原因就在bios的SO脚掉了个15欧的电阻,导致EC与BIOS不能正常通讯。。。装上电阻后,待机依旧是0.04,但是VSUS_ON已经出来,3.3v,8734也不发热了。待机下3V5V 12V 1.2V都已经出来。按下开关,跳变正常,接屏亮机(此机是双显卡,不插独立显卡版也能点亮),自己太粗心大意了。
广达那个还请大家指导指导啊!!!!!

补充内容 (2013-4-29 10:20):
联想E47A,广达KL9的那台机子,昨天加焊PCH后,前几次触发还是掉电,但是多按几次后,电流能跑到1.5多,但是接屏不显,测显卡供电满足,准备换PCH了。

补充内容 (2013-5-1 23:51):
最近比较忙,五一别人放假我们加班。。。言归正传,那台联想E47A换完PCH后,一开始几次还是触发掉电,但此时可以测到VR_ON已经有3.3,第4次还是第五次就可以正常触发了,但是暗屏,取掉D2后,亮机了。一直测着没问题

补充内容 (2013-5-1 23:55):
可是今天早上我试机子的时候,又触发掉电,掉电瞬间测得VR_ON连着CPU供电芯片的那端只有1.1多。连开几次老是掉电,戈在边上一会后,第一次可以触发,触发后外接亮内屏不亮,按CTRL+LT+DEL重启就开不开了,开了掉电

网友:
大家顶顶啊。别沉了,,,求助

网友A:
大神们支支招啊。。。。

网友:
头疼的机子不能急。仔细检查每个线路吧

网友:
慢慢查,你的思路不错,快到终点了

网友:
E47A的机器,在没掉电之前,HWPG电压有3.3V吗?

网友B:
HWPG没电压,肯定瞬间掉电,估计你的这机器和我修的那台E47A现象一样,HWPG信号对地短路

网友C:
第一个我怀疑是南桥了。。。你吹吹看。第二个你都搞完了。。。你已经很牛逼了。点背。。。。

网友:
引用 网友B:
HWPG没电压,肯定瞬间掉电,估计你的这机器和我修的那台E47A现象一样,HWPG信号对地短路

HWPG对地阻值500多,是正常的,无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我怀疑是南桥了。。。你吹吹看。第二个你都搞完了。。。你已经很牛逼了。点背。。。。

我老板也说桥可能坏了,我用风枪吹了下,还是老样子。。。修了两天了。一点结果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老板也说桥可能坏了,我用风枪吹了下,还是老样子。。。修了两天了。一点结果没有

主要找找南桥的问题吧。。能确定的话就换下来!现在的i3 i5的机器真的不好修了。很多信号都在一个芯片上。。。哎。又要学习了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1950-1-1.html (广达KL9 详细上电时序)
适配器(Adapter)供电时。S5电压未开机即已产生。
只有电池供电时。S5电压需要在按下开机键之后才会产生。

网友:
看着图慢慢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1950-1-1.html (广达KL9 详细上电时序)
适配器(Adapter)供电时。S ...

谢谢,解决了我心里的一个疑惑。我这个广达的PCH有坏的可能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们支支招啊。。。。

你确定BIOS 是可以用的,I3以上的机器BIOS,很容易坏的,最好是能从好的机器上备份下来的。

网友E:
谢毅我觉得你说的第一个机器,你最好用示波器打下波,看哪个波不稳定,有PG,不代表稳定啊。肯定有某一路电压出来后就掉了。打波吧万用表量不出来的。不上CPU也不会掉电,只会跑不上去啊。U坏了有可能导致掉电。
第二个机器,你查RTC电路没有?还有南桥的待机电压VCCSUS3_3,V5REF_SUS.还有晶振之类的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毅我觉得你说的第一个机器,你最好用示波器打下波,看哪个波不稳定,有PG,不代表稳定啊。肯定有某一路电 ...

这是哪位大神。。。我这边没波波啊。第二个现在没有VSUS_ON,查南桥待机下的工作条件?

网友:
修不了 推荐换板,不换板 就game over  谁也不是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添宝。实在话啊。。。

我这好几个 不稳定的

网友F:
修主板不能着急,我一块待机不出的主板修了2天还没好我都不着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主板不能着急,我一块待机不出的主板修了2天还没好我都不着急。

耐心可佳。。。

网友:
你比我厉害,来听取大家经验

网友:
不错不错, 楼猪历害!  下在佩服得五体投地。。。  值得所有维修人员学习!

网友:
广达代工的主板,s5_on电压有些是待机就有,有些是摁下开机键才有,都正常。

网友:
另外,广达的主板好像还有一个,有没有电路图可以看

网友:
请问下楼主,你那个联想的机子版号为多少?开机跑0.18掉电,应该是板上缺少电压了,查一下CPU供电和显卡供电吧,万用表量不出来的,用示波器打一下有没有电压

网友:
I3及以上机器要上CPU才会出电压,用手压住桥再开机试试,现在有带灯假负载,测A/D线很方便

网友:
我这还有N多台,令人头痛的机子

网友:
兄弟KL9的板子不用纠结时序了,情况是这样的,某些板子在COMS放电之后,或主板有问题之后,他就会自动加电,不需经过IO,你的重点是断掉总的PG,看是那个电压没出来,导致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解决了我心里的一个疑惑。我这个广达的PCH有坏的可能性吗、?

这个结论应该不对吧?修过联想Y460的机器,这个S5电压理论上正常是没有的,要按下开关后,5Vpcu电压才
转成S5电压的。这点你可以测mos管的控制级的状态! 但是实测这个电压是有的,具体这个电压哪来的也没搞明白!

网友:
重点查PCH工作条件,可以考虑换PCH

网友:
HWPG信号 可能有一路供电没出来,把他拉低了,应该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PU8有个0.85V看一下有没有也是HWPG信号。

网友:
直接更换pch,我修过几个机器都是0.18-0.26左右掉电查的也查了后来直接更换pch解决,有次一个机器hm55的型号忘了电流0.12桥发烫直接杀桥后ok

网友:
我修过类似毛病   换CPU好了

网友:
还有个VGPUCO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老板也说桥可能坏了,我用风枪吹了下,还是老样子。。。修了两天了。一点结果没有

换个CPU试试,I3的爱坏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