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复位不跑码的维修

楼主(2013-04-28):
各项供电都正常,BIOS刷过,CPU到南北桥无断线、空悍,PCI外设都拆了,IO换过。还有什么问题会导致CPU和PCI复位都正常但不跑码?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哥啊  再说明白点可以吗  你至少也得说说是什么型号的板子啊

网友:
我就是想问下除了以上的条件外还会有什么原因导致有复位不跑码

网友:
这种板可以叫做铁板了,我也没法子,一般努力不行就报废了。

网友:
BIOS  四大总线

网友:
单桥的 像NV的  南桥有25M晶振的   32.768晶振的RTC电路也可能导致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