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启动LOGO界面进不去

楼主(2013-04-28):
我的联想Y470电脑启动到windows LOGO界面进不去,安全模式也进不去,也不能重装系统,也不能还原,怎么解决呢?

网友:
看外设有没有问题呀 如果不是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呀

网友:
先检查声卡,网卡,USB接口,最后换南桥。先易后难,从外到内。

网友:
看是不是  硬盘坏了

网友:
应该需要刷bios,这个问题

网友:
你先按一下tab键看看能不能进去?

网友:
先测个硬盘,在拔掉光驱,在换个测试硬盘装个系统,在刷BIOS,最后一招干桥吧

网友:
果断告诉你。听听 硬盘是不是有 嘎吱 嘎吱的声。如果有 对不起 换硬盘吧。

网友:
我换了个硬盘就能装系统了,

网友:
南桥问题可能最大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是不是独立显卡哦,可能是显卡的事吧

网友(2014-05-24):
这种情况一般可以拆下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