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用330代换了NEC电容后CPU发热量大

楼主(2013-04-28):
话说上回东芝M200笔记本NEC电容坏引起的掉电,因为NEC电容不好换上去,
找了6颗330代换。
测试用着没问题,交给用户后半个月,电脑经常死机。
拿来一测试,CPU温度开机一会就70多度。
拆机后清风扇,重新加散热膏,开机50多度,用鲁大师压力测试,最高温度79度,平时用60多度,
没有办法再降低了。
请问一下,还有什么方法能有效降温?

网友:
也不是很高,稍微高了点,夏天了,不热不正常。我一般的判断标准是室外的温度+30度左右,就是机器的温度

网友:
本来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