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ecra m10做系统问题

楼主(2013-04-28):
东芝tecra m10 做xp 系统开机提示检测硬件,但是设备管理里面没叹号。所有驱动都是官网下的,ghost sp3 系统, 有没有人遇到一样的问题的怎么解决的 求教 。 要是说做什么正版系统 就不用发言了 自重 被找骂
问题

网友:
不会是插了USP提示的吧?来张图贝

网友:
bios设置好没有 啊?

网友:
做W7 报错吗?

网友:
没试win7 bios也设置了 但是还是提示 检测新硬件 但是什么都没啊 usp 不懂 没接外设

网友:
重做或换7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