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7脚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和什么作用

楼主(2013-04-28):
一块监控云台主板,被大电流烧了,芯片也烧焦,看不到型号  第一脚应该是12v输出,第二脚是36v输入第四角GND,求这个IC是啥型号的,有啥用

网友:
5脚,7脚空

网友:
找修电源的师傅能搞定

网友:
都烧成这样 了 ?

网友:
这种老板子上比较常见

网友:
电压转换IC.

废话

网友:
找不到的话上淘宝上看下那个主板找到那个芯片放大看下是什么型号。

网友:
网上都找不到这主板的信息,相关的芯片也找不到我想直接加12v上去了

网友:
你找个相似的主板看看咋样》

网友:
LM2678有点像!!!!

网友:
难道你也拿表笔跑电压电路~

网友:
看旁边有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感, 这应该是一个PWM的DC-DC电源转换IC,型号就不知道了.

网友:
找个功能差不多的芯片,然来看一下典型应用,电路稍微改一下就好了,或者淘宝上买个降压模块,代上去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12v稳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