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上网本不触发

楼主(2013-04-28):
       今接到一台dell mini10-1018的上网本同行送过来的,说是进水机,拿过来一个光板,已清理过,发现不清的不彻底,又用洗板水清了一遍,烤机,目测没有明显的腐蚀的地方,测各电感的对地阻值也都正常,上电测3v.5v待机电压正常,开机键有电压,短接一下开机 键不触发,该机采用的EC是enekb926qf-d3测22,33,96,111,125,67供电脚电压3.3v正常,122,123晶振脚有正常波形,南桥32.768也有正弦波,开机时32脚也有高低高的变化,37脚ecrst#有3.3v,117脚pbtn-out#没有电压,100脚ec-rsmrst也没有电压,换一个后缀一样的i/o还是不开机,难道是SB下面也有进水腐蚀了吗,加焊南桥,还是不行接着再看一下板子发现bios芯片也有进水,用示波器测2,5脚没有波形,该bios采用的是cfcon f16-100hip挂在i/o上面,这个能不能刷一下,查资料它与en25f16相似,下了一个它的bios程序,用编程器刷一下,焊到了主板上按开机键,指示灯亮了,开机了,心中一喜,忙加上内存,接上屏,接上可调电源开机,亮机了。

网友:
比较详细,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