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独显的机器说是电池开机正常,用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3-04-28):
今天接到一台ibm  T60独显的机器说是电池开机正常,用电源不开机 ,用电源开机指示灯灭,3v,5v全消失,要先用电池开了机再插电源才能用,要是先插电源就不开机。碰到这样的故障按经验推断可能是保护隔离电路出了问题,先报价,客户留下了电话走了,拆机先测保护隔离电路Q34的D极,Q36的D极都有20v输出接上电池测Q13,Q10,Q9的S极也有12v的充电电压。到底是哪里出院问题呢,为何一接电源就掉电,是不是哪里有短路保护了呢。可是用电池可以亮机的啊,于是又查max的工作条件,21脚20v正常,20脚vl5v也正常,22脚夫shdn也为高电平正常,只有4脚vcc5m-on信号没有,看样子是保护了,查联想芯片,H8芯片也都正常,维修陷入了困境。先休息一下吧,第二天忽然想到是不是哪一个电压不正常啊,用示波器测3v,5v电压发现3v不平稳, 先换掉再说,从料板上找一个3v供电滤波电容换上(电路图上标的是c216,实际在硬盘接口附近)接上电源开机,指示灯再也没有灭掉,久违的logo出现了,接上硬盘试机ok。这个毛病有点难搞,拿出来晒一下与大家共享,由于水平有限,有不当之处请各位老师指正。谢谢。

网友:
3 5V电压不正常会导致这个问题阿,学习了。

网友:
3,5V不正常?那用电池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