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将别人硬盘格式化,用什么软件做数据恢复啊

楼主(2013-04-28):
不小心将别人硬盘格式化,用什么软件做数据恢复啊   急急急急!

网友:
分区工具,搜索分区

网友:
R-Studio这个试试呗,说不定能行

网友:
格式化了,有没有GHOST覆盖啊?

网友:
具体情况说清楚
以前是怎样的情况,现在是怎样的情况

有这些才好帮你

网友:
这些不怎么会用,有没有简单一点的

网友:
用R-STUDIO和超级硬盘数据恢复应该能行的。

网友:
恩,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怎么 解决的啊

网友:
找娘吧。好的恢复软件要钱的哦

网友:
用什么恢复的

网友:
数据恢复软件好用吗,一般情况下是很遇难到需要恢复硬盘数据的客户的

网友(2013-05-29):
是用的EasyRecovery 恢复的吗,有时间就去拿张盘格式化练手。

网友: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学习下winhex,着急的话,还是用finaldata EasyRecovery这些还原软件

网友:
练手的盘,无法恢复也没影响,就当格式化了,再去复制资料继续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