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清cmos亮机 进系统部检测不到独显

楼主(2013-04-28):
IBM T400cmos亮机 进系统部检测不到独显
故障:客户说独显进系统黑屏,清cmos后,进系统不黑屏,但是用的是集成显卡,但是集成显卡有的时候花。
维修:1.先做系统xpGHOST后重新启动,不亮。但是蓝牙无线等灯都亮了,应该是在做系统。
      2.coms后,亮机系统出现r错误,说明屏幕不亮但是系统在做
      3.取下硬盘后,到台式机GHOST一个后,放到T400上做系统可以,但是进系统后还是集成显卡的。根本没检测到独显。
      4. 开机F1 进入 bios
进入Config ——基本设置选项
1. Display(主显示器)
2. Default Primary Video Device---默认主视频设备。(更改为PCIExpress独立显卡)  默认为Internal集成显卡。
3. Graphics Device  图形设备(Integrated Graphics集成显卡
1Discrete Graphics独立显卡。
2Switchable Graphics可切换显卡
3个选项   说是只有VISTA系统才可以用可切换  我改成独显了
重新启动不亮了
        5,但是可以听见经系统声音
        6.做win7也是一样
求助给位大侠给帮助

网友:
可能独显有问题了~~~~

网友:
独显坏了。。。

网友:
CMOS都清除了   系统也做了,BIOS也设置了   应该查硬件了

网友:
独显坏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