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pav70 上网本屏暗

楼主(2013-04-28):
一台宏基上网本屏暗 外接是好的 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问题?我现在没有东西代用不能用排除发各位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主板给屏供电有19v

网友:
保险烧了吧。

网友:
查屏的主供电。

网友:
屏供电有的话,量下  开启信号 屏线那头有没有供电 如果有那就是LED屏  那就直接换屏 应该就能好!

网友A:
  是LED 的屏吗??  如果是一般屏供电保险烧, 还有看下屏上那电感阻值多少, 正常400到500,  如果低了,  可能是那旁边的芯片坏了    我修了很多

网友:
这不好说吧,需要查查的

网友:
就是屏的芯片坏了 保险丝焊上去就烧 烧了好几次了 芯片怎么搞代替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LED 的屏吗??  如果是一般屏供电保险烧, 还有看下屏上那电感阻值多少, 正常400到500,  如果低了, ...

就是屏的芯片坏了 引起烧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