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 Se开机几秒掉电,CPU供电没短路。不插CPU供电不掉电?

楼主(2013-04-28):
华硕M2N68 Se开机几秒掉电,CPU供电没短路。不插CPU供电不掉电?用BGA焊接机对北桥重新植球过。加焊过CPU座,故障依旧。有没有高见过此类故障。求助???接CPU,测CPU供电1.07V左右。几秒钟即掉电

网友:
加焊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北桥虚焊了吧 加焊下

楼主说了北桥重新值过珠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3557-1-1.html

网友:
个人认为  AMD的   CPU供电偏低    桥   坐子   BIOS   CPU坏

其他原因 的没搞好过

网友:
楼上的几个有点像灌水的,我和楼主症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