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硬盘密码

楼主(2013-04-28):
我这里有一块。希捷5400.6的500G硬盘。被加密了。求大神帮忙。资料无所谓。只需把密码清了。备注需要详细步骤

网友:
如果你知道原来的密码就能解密   不知道的话  就只能用PC3000等专业工具进行解密了

网友:
配把万能钥匙,方便

网友:
用PC3000破解

网友:
专用工具可解。

网友:
感觉可能性不大了

网友:
1、知道密码的话,可以在业余条件下用 mhdd 解密

2、不知道密码的话,就需要 硬盘相关的硬件了

3、有兄弟说指令可以弄,可惜我没这样弄过

网友:
估计够呛,无解吧

网友:
如果里面没重要资料就请死自己弄这心吧, 其实很简单用工具重写固件就行。

网友:
1、知道密码的话,可以在业余条件下用 mhdd 解密

2、不知道密码的话,就需要 硬盘相关的硬件了!

网友:
如果里面没重要资料就请死自己弄这心吧, 其实很简单用工具重写固件就行?楼上的教教我

网友:
这密码是谁加上去的呢?

网友:
估计楼主没有专业的工具,最好就是送到专业的维修店去 解密。

网友:
这个不专业是弄不了的,没事自己试开吧。

网友:
UDMA 可以解的

网友:
送专业店里去解密码吧,自己弄很难解开。

网友:
我也有ST80G串口本盘 是富士通带的 也是有秘密啊 手头只有强盗3000 不知道能不能搞?